STM32F103串口不能发送,死循环

楼主(2022-01-21):
    void USART3_Send_Byte(unsigned char ucSend_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3, ucSend_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一直在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死循环,不能进串口的中断。

网友: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 c);
先判断然后再发送

网友:
数据被正确接收没?
 先检查下串口配置是否正确,端口方向,驱动方式,时钟开关,定时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