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请教一下 设置好的keepin ,但是覆铜的时候铜皮照样能跨过这个区域,这是...

楼主(2022-01-22):
各位好,请教一下 设置好的keepin ,但是覆铜的时候铜皮照样能跨过这个区域,这是咋回事啊,能自动避开么?

网友A:
    我记得好像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看到过。

    帮忙看一下 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改用动态铺铜

网友B:
    keepin 与覆铜的时候铜皮照样能跨过这个区域是不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epin 与覆铜的时候铜皮照样能跨过这个区域是不相关的.

    有没有办法设置自动避让啊

网友:
    route keepout才可以.

网友:
    keepin,主要用来铺设电地层,用来警告是否布线过着超过界限,如果想和keepin铺设一样大小的铜皮,可以利用吸附线和线头以及圆弧来处理,可以做到与keepin一样大。

网友:
    不知道为啥我的也是这样,整板铺铜就会超出KEEPIN区域,一更新铜皮就消失

网友C:
    1.可將shape,修於keepin內
2. 新增一塊shpae (包含你要的區域 超過keepin沒關係
    3.再把兩塊shape merge shape起來即可

如圖 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可將shape,修於keepin內
2. 新增一塊shpae (包含你要的區域 超過keepin沒關係
    3.再把兩塊shape merge  ...

    新增的那塊自動會避開keepin

网友:
    没开避铜吧

网友:
    静态铜皮不避让吧

网友:
    估计你是先画的shape再画的keepin吧。
    你反过来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或者删掉shape重画。这样boundary会自动避让keepin。如果你先画shape,boundary都定下来了,就不会自动避让了。

网友(2024-07-18):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 shapes ->  general 勾选最后一项 shape_rki_autoclip   然后update shape 即可。: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