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LED数码管的控制原理

楼主(2022-01-22):
如图所示,不太明白驱动原理

网友A:
这是共阴极数码管
公共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共阴极数码管
公共端接地,

如果是单纯的共阴极的话还是比较好处理,一个脚位内有多个LED的阳极和阴极,现在我的方法是不点亮的时候,LED端口设置成高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