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低温初始化异常

楼主(2022-01-22):
    由于需要做芯片替代,现把三星的DDR3替换为镁光的DDR3,同时PCB板子也换成新的。
    以前老板子贴的都是三星的DDR3,新板子我改了系统电源部分的电路及PCB布局,关于DDR3部分的都没改动过。DDR3的速度是800MHz。
镁光的DDR3在低温下的供电电压测了都是跟常温差不多。(VCC 1.5V;Vref 0.75V;VTT 刚上电约1V,后面稳定后降至0.8V)
① 现在把新板子跟老板子都放在低温(-25℃)下进行测试,烧入相同的软件程序,老板子用三星DDR3能正常工作,但是新板子用镁光的DDR3就初始化失败,请问有大佬知道咋回事嘛?两块板子在常温下跟高温下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说明软件没问题?)
    ②新板子如果用另一个相似项目的软件,低温下也能正常工作。(说明硬件部分没问题?)
 同时老板子用另一个相似项目的软件,低温下也能正常工作。
一共测试了5块新板子,现象都一样。
总结:老板子用三星的DDR3,分别烧入A&B两个软件程序,DDR3均能在低温下正常启动;新板子用镁光的DDR3,只有烧入A软件程序时,DDR3在低温下能启动,烧入B程序,DDR3低温初始化失败。请大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样机测试过

网友A:
    还有就是芯片分为
    军工:温度-40度----80度
    工业温度:最低-20度
    民品:最低0度
器件会不会温度系数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芯片分为
    军工:温度-40度----80度
    工业温度:最低-20度

    温度是可以到-40的,其实这个芯片我们已经成熟的在用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上会出现这个问题,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样机测试过

    我们现在就是在研发样机,不知道你说的样机是指demo板吗?

网友B:
    两版软件在这方面有区别?

网友C:
    测了几块?每个都这样,还是就几个就这样?

网友D:
    将新板子更换上三星DDR3,用同样的镜像验证。如果正常,硬件是没啥问题的。应该是三星和镁光在内存时序上还是有差别,驱动上要做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版软件在这方面有区别?

软件只是频段不同,算法没太大差异。而且软件工程师也试过把DDR3的MIG IP改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了几块?每个都这样,还是就几个就这样?

    目前只测试了5套,都是一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新板子更换上三星DDR3,用同样的镜像验证。如果正常,硬件是没啥问题的。应该是三星和镁光在内存时序上还 ...

嗯,主要目前已经没有三星DDR的库存了,供应链已经停止采购这款芯片了,只能自己想办法去买了

网友:
    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具体需要看一下两个芯片的手册

网友:
    有问题的板子,可以先降速率再试试

网友:
    如果软件每次上电都训练的话,建议使用常温训练的参数试试低温启动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