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仿真电压源的问题

楼主(2022-01-23):
    各位大佬:

    我在仿真电源压降的时候,按理来说电压源应该放置在dcdc的输出电容的位置,我搜索VDD网络时显示只有U8和T9两个连接,U8是用电端,T9不能设置参考地
那我是不是可以手动在T9和参考地之间加一个电压源
    因为dcdc输出端的电感加上电压源,然后再设置好sink端,但是仿真的时候只能认出电压源,而设置的电流源识别不到

网友:
    不同的地跨接可以用,电感,电容和磁珠
    你试试磁珠

网友:
    siwave 中DC drop 的仿真是识别网络的,不能将VRM 设置在某个元件的PAD上。可能这个是缺陷。

楼主:
我现在按照把电压源设置在pad到参考地之间,发现仿真出来的压降特别小
应该将VRM设置在哪个位置呢?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按照把电压源设置在pad到参考地之间,发现仿真出来的压降特别小
应该将VRM设置在哪个位置呢?
    感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没办法设置供电端   我是电感出来   后面在接了一个电阻,现在想设置VRM
    没办法设置   我增加了一个电源源  当作VRM  后面没有办法建立PIN group
    比较麻烦
大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按照把电压源设置在pad到参考地之间,发现仿真出来的压降特别小
    应该将VRM设置在哪个位置呢?
感 ...

    请问大佬,对于这个问题,有任何建议吗?

网友(2023-07-2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