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割铜处理的疑问;

楼主(2022-01-23):
    请教下各位坛友;如截图所示;网口进来到隔离变压器一段是挖地铜处理的;那岂不是进来的信号是没有参考平面的不控阻抗;变压器到RHY芯片又控制100欧阻抗;哪整个链路是不是阻抗不匹配;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
    要看你变压器参考的地平面,

网友:
    只是变压器肚子里挖空处理,其他不需要要,变压器内部不走线即可。

网友A:
    没有参考平面不代表没有阻抗,挖空更多的是考虑到EMC问题,而且变压器本身也有阻抗匹配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参考平面不代表没有阻抗,挖空更多的是考虑到EMC问题,而且变压器本身也有阻抗匹配的作用

杜老师,再请教个问题;像SATA信号规范上要求表面走线用微带线模型是啥原因???一般不是内层走带状线信号质量好点嘛???

网友:
    表层走线就可以不用过孔换层,如果能控制好过孔的影响,也不一定非得走表层。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页面的回答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0603-1-1.html

网友:
    前端不用控阻抗,距离近点,加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