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源与电流源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1-23):
电压源,就是能够提供电压的电源。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类电源,干电池,铅酸电池,锂电池都是这种电压源。从模型上来分,我们又分为直流源,交流源,也有其他形式的。须注意,电压源不能短路,否则会导致电流过大,发热烧坏电源或电路。而在做测试测量等研究中应用,一般使用理想的电压源。如果电压源的内阻等于零,那么它就叫做理想电压源。理想电压源输出的路端电压值恒等于电源电动势,且与输出电流的大小无关。
电流源,能够提供稳定电流的电源。生活中不常见,主要是跟它的工作特性有关。常见的有太阳能电池板。它的特点是电流由自身确定,电压由外界电路确定。电流源不能开路,否则会电压过高烧坏电路。应用于半导体激光器生产和测试测量科研等领域的电流源,内阻为无穷大,被称为理想电流源。

Aigtek研发的高精度电压源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激光器生产和科研等领域,其中ATS-2000V系列高精度电压源,最大输出电压200V,高精度、高稳定性电压输出,连续可调,精度高达4½位,最小电压输出分辨率2μV。

ATS-2000C系列高精度电流源最大输出电流3A,高精度、高稳定性电流输出,连续可调,精度高达5½位,最小电流分辨率20 pA,四象限精密电流源。

网友:
最小电流分辨率20 pA,这个指标很厉害

网友:
电压源,在测试中用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