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地阻抗是什么决定的?

楼主(2022-01-23):
请教电源对地阻抗和通流能力有直接关系吗,还是跟负载并联的管脚相关?

网友:
电源的输出阻抗是很低的,但是在经过较长的PCB导线到达放大电路的时候,在线路的阻抗上面就已经产生了衰减,
- ~1 Z  B0 @; m' z因为阻抗小,对通流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