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时 ,比如一个电阻,如果走线走不开,可以在电阻的两个焊盘端子之间走线吗?

楼主(2022-01-24):
    PCB layout时 ,比如一个电阻,如果走线走不开,可以在电阻的两个焊盘端子之间走线吗

网友:
    可以在两个焊盘之间走线。
    但需要注意:两个焊盘之间的距离必须大于线宽加上两个绝缘安全间距。

网友:
    如果能走过去一般情况下可以走,具体还要看你设计的是什么电路。网上有关于0欧电阻的作用,里边提到过在下边走线。

网友:
    1.只要不是特殊走线,就可以,比如大电流,时钟线,高速信号线,就不要走了.

网友:
    最好不要

网友:
    保证安全间距的情况下 可以勉强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