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ansys在进行动态仿真的时候,能仿真出来响应时间吗

楼主(2022-01-24):
请问ansys在进行动态仿真的时候,能仿真出来响应时间吗?在线等挺着急

网友:
一般的相应时间是操作人员自己指定的,当然是根据实际的物理环境给出的,如果没有给定时间,那就是一个稳态分析,其中的时间过程只是计算中的一个参考,不能作为相应时间,如果给定了一个时间,并设置了初始的相应时间,那么再和后面的结果处理中就可以看具体那个时间下对应的结果,也就是可以得到相应时间。

网友:
实时仿真即数字仿真模型响应速度与实际系统的响应速度相同,即模型仿真运行1s对应实际时间的1s。

网友: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