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图像处理系统为什么不直接用vc编程实现呢

楼主(2022-01-24):
基于DSP的图像处理系统为什么不直接用vc编程实现呢?

网友:
dsp是考虑到嵌入式的效率问题,而且dsp中对内存和硬件要求比较高,c和汇编最合适

网友:
汇编不利于移植和掌握,c就是编程的主流了

网友:
vc是基于windows平台的开发工具,很多优化选项对嵌入式平台并不合适。像在windows下面的乘除运算,在我们的dsp下面的速度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vc是不合适的,嵌入式的c才是dsp处理的主流,当然图像处理的算法也用的嵌入式的算法,比如em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