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与配置这两个操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1-24):
FPGA开发过程中,编程与配置这两个操作有什么区别?

网友:
lattice的FPGA是基于EEPROM的,在你设计的时候程序不会因为你掉电而消失而altera的和xilinx的都是基与SDRAM的,程序会因为你掉电而消失,当然你可以外置EEPROM或者FLASH。下载入编译工具生成的POF文件,同样可以达到掉电不消失的效果。至于开发环境,lattice的ispLEVER跟Altera的quartus以及xilinx的ISE都大同小异。因为FPGA的设计流程在那里,所以工具没太大的不同

网友:
在FPGA开发中,应当用“描述”语言而不是“编程”语言来描述你的硬件设计

网友:
用硬件描述语言(HDL)或者原理图等手段描述的是硬件系统的逻辑连接关系。你需要将正确的硬件描述通过开发工具转换成FPGA中逻辑单元之间的连接关系,形成一个配置数据文件,然后将这个配置数据文件下载到FPGA中,才能在FPGA中实现你的硬件设计。有些教材中,也将配置的过程称之为“编程”。但这只是借用软件编程的名词而已,其物理含义与软件中的编程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