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pspice model加密文件

楼主(2022-01-24):
如何破解Pspice model加密文件,哪位大神给告知一下,感谢了

网友:
1、调用pspice model editor(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和 capture CIS在一个文件夹下)然后找到相应的元件库,打开相应原件就可以看到参数了。 2、选中元件,在“Edit”下拉菜单中,有edit pspice model选项。

网友:
想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同问,看哪位大神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