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NC drill file 输出显示为空白

楼主(2022-01-24):
大家好, 想请叫个问题, 为什么我在输出NC drill file 以后看到文件的内容是空的呢? 只能看到原点, 其他什么也不能看到

网友:
制造输出的Gerber Files制造文件NC Drill Files钻孔文件空白原因:

1,是因为PCB没有网络文件和删除了调入网络后的左下角的红图块,
2,最关键是不能退出新建PCB project。要原理图PCB图共同存在,直接点击制造输出NCDrill file钻孔文件。

网友:
重装软件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好像是软件的问题,解决不了哦

网友:
与楼主出现的问题相同,确认是破解软件的问题,重装软件后解决问题,或者换个版本安装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