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PCB层数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1-24):
判断PCB层数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由于PCB中的各层都紧密的结合,一般不太容易看出实际数目,不过如果仔细观察板卡断层,还是能够分辨出来。

网友:
导孔和盲孔对光法。

网友:
积累法,确切的说,这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经验,不过这却是我们认为最准确的。

网友:
    根据器件的密度,走线要求确定,还有就是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