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网络表导入没有出错,但有元件丢失原理图和封装都没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22-01-24):
protel99网络表导入没有出错,但有元件丢失原理图和封装都没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肯定你的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丢失的元件

网友:
protel99SE是在windowxp上运行的,如果你把xp 上做好的在放到win7系统中打开就会缺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