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电源电路中,滤波电容应选取多大的?

楼主(2022-01-24):
一般情况下,5V的电路我都是参照网上并联47u电解和0.1u瓷片,请问12V电路应该选取多大的呢

网友:
滤波电容选择差不多就行了,一般我会放两个220uf和一个0.1uf,小一点大一点都没关系

网友:
根据负载电流来选取,大约1安为2000微法。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增大容量,效果更好。

网友:
前者电容耐压应大于15V,电容容量应大于2000微发以上。后者电容耐压应大于9V,容量应大于220微发以上。

网友:
电容是越大越好的,大的价格高一点,浪费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