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3里面为什么没有51单片机芯片件...

楼主(2022-01-24):
关于印刷电路,急!急!急!!! altium Designer 13里面为什么没有51单片机芯片件库,是要自己下载,还是要自己画?求大神解答。。

网友:
没有的元件封装自己量下做出来 很好用也很简单的

网友:
51的库你可以直接百度就会看到,封装很简单,自己画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这是要自己画的,网上找到对应单片机型号的数据手册按照手册的引脚画一个就行了,或者网上找现成的。附件里有我经常用的51单片机的器件库,你可以安装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