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并联,恒流驱动,需要串联电阻吗

楼主(2022-01-24):
4个3MM草帽LED ,恒流芯片的电流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
    有这样搞的吗,这要是有几个断开的或老化的,剩下的就一起加电流大家一起玩完.

网友:
串联恒流并联就改恒压控制。

网友:
    你这并联接  灯的亮度会都不一样    LED灯不会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