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mil(英制)设置成mm(公制)?

楼主(2022-01-24):
altium designer 10制作PCB元器件封装时,在环境设计中如何把mil(英制)设置成mm(公制)?

网友:
那Q进行切换

网友:
不管是在PCB元器件封装还是画PCB板,只需按一下键盘上的Q键就能实现英制和米制单位的转换,很简单,试试吧!

网友:
ctrl+q 可以切换吧

网友:
设计界面按Q 弹出菜单看左上角有没有一个三角符号可以点击切换或者按ALT+Q

网友:
按Q切换时,注意关掉中文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