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Altium Designer

楼主(2022-01-24):
百度翻译翻译出来的看不懂 求大神简单明了的帮忙翻译翻译

网友:
提示,网络没有连接好。坐标(120,680)网络名称DC12V,重新连接试试。

网友:
DC12V和GND用了总线属性的线去连接,这是不对的,用普通的wire属性的线去连接就好了

网友:
    看看你话的线是用的wire还是line 前者是有电气属性的,后者只起到标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