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00V 输出15V 1.5A或2A的Buck芯片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2-01-24):
我在做FOC驱动板,MOS漏极接了80V的VCC,现在板子是双电源供电,一个80V,一个15V,现在想从80V降到15V,用单电源供电,有什么推荐的芯片嘛,需要的输出电流是1.5~2A。看了ti MPS LT,好像都没啥合适的芯片。

网友:
需要恒压还是恒流的呢

网友:
OC5801L 可以试试看

网友:
OC5801L 、SL3036、SL3041,这些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二三十瓦的功率了,一般的DC/DC满足不了的,建议用PI的,反激式的也可以考虑。

网友:
3844加个MOS,也不复杂,正好输出电压也可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