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负脉冲转换为正脉冲

楼主(2022-01-24):
    例中的电路可将负脉冲转换为正脉冲。尽管这个任务看似简单,但负脉冲的幅度为-5V~-2V。按照不同应用要求,正脉冲也需要不同的脉冲宽度,而负脉冲是梯形的。脉冲必须先经过一个长距离的传输线才能到达某个控制设备。有多个电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具体要看脉冲幅度以及形状。

        图1给出了一个电路,它只需要一个5V的电源。它有高的触发器阈值,很大限度提高了噪声抑制能力。本电路需要一个大的输入电流,它可以与集电极电流相比拟。另外,它还需要一个CMOS或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反相器,用于阈值电压下的触发。如果输入脉冲为梯形,则输出脉冲宽度不等于输入脉冲的宽度。可以这样计算阈值V T- :VT-=-[(V  -V IH)?R1/R2 0.62],其中, V T-为较低的电压阈值,V 是电源电压,而VIH是74HC132的高电平输入电压。图2显示了输入与输出波形。

        图1,本电路使用单一电源,有良好的噪声抑制能力,但不能可靠地转换梯形脉冲。

        图1,本电路使用单一电源,有良好的噪声抑制能力,但不能可靠地转换梯形脉冲。

       图2,输出脉冲宽度近似于输入脉冲的主要负极部分

        图2,输出脉冲宽度近似于输入脉冲的主要负极部分

        图3是一个脉冲整形器,它将3μs的负极脉冲转换为正脉冲。输出脉冲的宽度非常接近于输入脉冲的宽度。本电路不需要大的输入电流,也不需要反相器。它的电压阈值低于图1中的电路:V T- ≥-0.3V,但图3中的电路需要两个电源电压:?5V。图4给出了图3中电路的波形。

       、

        图3,可以用这个电路转换脉冲极性,但它需要双电源。

        图4,脉冲宽度很小为3μs。

        图5中的电路更进了一步。它使用一只廉价的LM211或LM311 IC比较器,产生的正输出脉冲完全相等于输入脉冲的宽度,而电平可调。电阻R3与R4设定了比较器的阈值电压,但它取决于负电源的电压值。用方程VT-=[V-/(R2 R4)]?R4可以计算出阈值电压,其中V-是负电源电压。图6给出了电路的波形。

        图5,电路中的一只比较器产生出jing确的脉冲宽度。

        图6,正输出脉冲与负输入脉冲的宽度基本相等。

        如果脉冲宽度为2μs或更长,可以使用不太贵的LM211比较器。否则,应采用一款高速比较器。这样就无需额外的输出电阻R1。LM211需要这个电阻的原因是,该IC是集电极开路电路。这种电路需要两个电源电压。

        图7中的电路可以将负极性脉冲转换为正脉冲,而输出并不依赖于输入脉冲的幅度。这一版使用的是单电源和一只555定时器。它产生所需要宽度的正输出脉冲。电阻R1与R3建立了一个饱和阈值。可以用VT-=V /3?(1-2R3/R1)计算此阈值,其中V 为555定时器的电源电压。电阻R2与电容C1设定脉冲宽度。方程 t=1.1R2C2计算输出高态的持续时间。为了让电路正常工作,饱和脉冲必须短于所需要的脉冲宽度,而脉冲周期则必须大于t。电阻R3必须至少为1.5kΩ。电阻R4可选。

        图7 本脉冲转换器使用了一只555定时器

        与图1、图3、图5中的电路相比较,图7中的电路运行在低电阻负载上,输出可拉入或供出电流达200mA,或可工作在大电容负载下。电路不需要额外的反相器或驱动器。电阻R5用于保护IC,防止输出端短路。

        图8给出了电路的波形。

      图7中的555定时器产生所需脉宽的正脉冲

网友:
    可以用这个电路转换脉冲极性,但它需要双电源。

网友:
    脉冲必须先经过一个长距离的传输线才能到达某个控制设备从而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