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spectre仿真电路不能更新问题

楼主(2022-01-24):
    在做仿真的时候,改变电路元件参数或仿真的参数,比如AC仿真,改变频率范围等,新的仿真设置或改动并没生效,只是很快速的将之前仿真的旧的结果重新显示一下,跳出来的outputlog文件随着点击netlist and run 按钮的增多越来越长,而不是正常的重新开始显示。从跳出结果的速度来看,根本没有进行重新的仿真计算。现在的唯一解决方法是重新关掉ADE再重新进行仿真,这非常麻烦。前两次recreate-netlist还管用,再往后就不行了,是不是环境变量里面有什么设置,我在好多机器上遇到过,有的recreate-netlist能行,有的不行,这让仿真变成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在ADE里有个下拉菜单 close all data,找找试试。这样关闭ADE的缓存。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spectre弹出的仿真网表里标注的温度不是刚刚修改过的温度值(Temp)
郁闷啊!

    我也在尝试第4种方法,但是语句的语法应该是: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多次尝试修改仿真温度,spectre弹出的仿真网表正确,似乎解决了此问题……

网友:
    spectre 仿真出错

第一次启动icfb 仿真时能转出正确的网表,当修改后再run 就无法转出正确的网表。
    提示:cat: ihnl/cds1/netlis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按照上面的办法 都不管用啊! 求解!
在CIW 窗口会有一个error ,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hnlCDLPrint

    所用版本为ic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