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是那个频段的电磁波啊?

楼主(2022-01-24):
电磁波一般分为无线电波、微波、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x射线、γ射线等,那么射频是属于无线电波还是微波?或者是其它频段的电磁波?

网友:
    300khz---300Ghz

网友:
    频率范围从300KHz~30GHz之间。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有线电视系统就是采用射频传输方式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