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P和NMOS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01-24):
MOS是不是除了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之外和三极管差不多。这里的两个MOS管是不是可以对应三极管的截止和放大状态呢?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mos是电压控制电流,三极管的放大状态属于可变电阻区

网友:
    这里标明了Pmos和Nmos,了解一下mos管,mos管是电压控制的元器件,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的元器件,是不同的概念。MOS管的三个角分别是G,D,S。当Nmos的G端施加正电压后,DS两脚导通,可视为导线,反之G电压<0则两端断路。Pmos则和Nmos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