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面上主流嵌入式系统处理器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2-01-24):
目前市面上主流嵌入式系统处理器芯片有哪些,以及对应的应用领域?

网友:
目前,嵌入式处理器主要有Am186/88、386EX、SC-400、Power PC、Motorola 68000、MIPS、ARM系列等。在32位嵌入式处理器市场主要有Motorola,ARM,MIPS,TI,Hitachi等公司, 有些生产通用微处理器的公司,象Intel、Sun和IBM等,也生产嵌入式的微处理器

网友:
    嵌入式微控制器目前的品种和数量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