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新手 接地了还node floating出错

楼主(2022-01-24):
Pspice 仿真新手 接地了还node floating出错 ,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想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A:
    贴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那些线和地确实没有连在一起,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虽然看着好像是连在一起了,实际是断开的。建议你把连线都删掉,再重新画线,注意光标捕捉R2,D5和V1两端点时,十字光标好像会变颜色,就表示捕捉到那个点了,再画线。

网友:
    建议重新调料出来重新连。我刚学的时候有时也是没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