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下拉电阻作用

楼主(2022-01-24):
三极管基极下拉电阻作用

一、防止三极管受噪声信号的影响而产生误动作,使晶体管截止更可靠!三极管的基极不能出现悬空,当输入信号不确定时(如输入信号为高阻态时),加下拉电阻,就能使有效接地。

特别是GPIO连接此基极的时候,一般在GPIO所在IC刚刚上电初始化的时候,此GPIO的内部也处于一种上电状态,很不稳定,容易产生噪声,引起误动作!加此电阻,可消除此影响(如果出现一尖脉冲电平,由于时间比较短,所以这个电压很容易被电阻拉低;如果高电平的时间比较长,那就不能拉低了,也就是正常高电平时没有影响)!但是电阻不能过小,影响泄漏电流!(过小则会有较大的电流由电阻流入地)

二、当三极管开关作用时,ON和OFF时间越短越好,为了防止在OFF时,因晶体管中的残留电荷引起的时间滞后,在B,E之间加一个R起到放电作用。高频,深饱和时特别要注意。(次要)

三、三极管基级加电阻主要是为了设置一个偏置电压,这样就不会出现信号的失真(这在输入信号有交流时极其重要:如当温度上升时,Ic将增大,导致Ie也会增大,那么在Re上的压降也增大,而Vbe=Vb-IeRe,而Vb此时基本上被下拉电阻保持住,所以使Vbe减小。当然这个减小对0.7v来说是很小的,是从微观上去分析的。Vbe的减小,使Ib减小,结果牵制了Ic的增加,从而使Ic基本恒定。这也是反馈控制的原理)。

而且同时还是为了防止输入电流过大,加个电阻可以分一部分电流,这样就不会让大电流直接流入三极管而损坏其。至于为了放电,一般是在MOS管中才用,三极管这个问题不大。

四、如果三极管不接下拉电阻,就不能设定偏置电压,这样会产生输入信号的交越失真,并且输入电流过大的时候会导致大电流直接流入三极管而损坏其。三极管我们分析的时候有时候总是认为它的内部是有二极管的效应的,但这样是错误的认识,应该更正。而MOS管同样需要一个偏制电压,而下拉电阻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一般称之为GATE偏制。由于MOS管内部的三个级是彼此绝缘的,所以自然会有电容效应在,当信号消失的时候内部的等效电容可以通过下拉电阻进行放电。而且也是必须的,否则会逻辑出错。

接下拉电阻时还要注意:

1、下拉电阻阻值不能太大,不然会导致流入基级的电流太小。

2、如果是高速开关信号,尽量在下拉电阻上并连一个电容以提高高速性。

网友:
三极管还有开关的作用

网友:
    最后两点说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