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DC扫描怎样给出每一时刻mos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2022-01-25):
在result browser里只能看到最后时刻的mos管工作区域。在DC analysis时能不能给出每一时刻mos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
    DC就是直流稳态的结果。想看瞬时的状态,要用时域的仿真。

网友:
    用时域的仿真
    然后用
    .OP  10u  20u  1m 50m  .....
    以此类推想看什么时间就写入即可

网友:
    1. 在Virtuoso里,AnalogLib库中选择vpulse或者vpwl做电压源,不要用vdc。
2.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里,选择”tran"分析。
    3. 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建议先读读Cadence关于仿真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