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芯片6种不同的端接方法

楼主(2022-01-25):
    在运放的使用过程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例如一个运放芯片集成了两个独立的运算放大器,在用作电压跟随器的时候,我们只用到了一个运放,另外一个运放可能就不管了。

针对未使用的运放,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才更合适呢?本文列举出了6种不同的端接方法,并针对这几种端接方式,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些方法如下图所示:

针对各种方法分析如下:
死脑筋: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设计者觉得运放就像家里的音响放大器,不用的端子就让它空着。这是对运放可能做出的绝对最错误的事情。一个开环的运放将会饱和在电源的一个端电压上。因为输入是浮空的,所以会拾取噪声,因此运放的输出会在电源的两个端电压之间来回跳动,有时还会产生无法预测的高频。

永远不要:这是设计者偶尔会做的另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通常,由于地线平面内的电位梯度,运放一个输入端的电位会略高于另一个输入端,而最可能的情况是,运放将饱和在电源的一个端电压上。我们不能保证永远停留在那个状态,因为某一个引脚上略微的电压变动就可以使运放跳到电源的另一个端电压上。

    不要:这要比前一种情况好一些,但好不到哪里去。设计者所做的一切,只是保证运放到达电源电压,并停留在那里。这可能会造成损坏,包括自加热、增加功耗等。
一样糟糕:许多为在线测试设计电路板的设计者经常会这样做。这仍然会使运放到达电源电压。

好:这是最低推荐的电路结构。同相输入端连接到了正、负电源电压之间的某一个电位上,或者在分裂电源系统中接地。如果系统中已经存在虚地,就不需要那两个电阻。运放的输出也处于虚地(或者在分裂电源系统中是地电位)。

    漂亮:聪明的设计者想到了将来对系统修改的可能性,因此在对电路板布图时,对未使用的运放留出了一些电阻和跳线的位置,因而方便了将来的使用。电路图中还表示出了未用部分如何可以按需要用做反相或同相放大器。

网友:
    在硬件电路设计中运放经常会用到,怎样端接很重要

网友:
    运放的接法对电路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