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怎么仿真吗?

楼主(2022-01-25):
你知道怎么仿真吗?我建好了原理图,可是用cadence集成的Pspice打不开

网友:
    没仿真过,我也想学习仿真,加强自己的技能

网友:
    1、点按钮 “check and save”
    2、点菜单 Tools --- Analog Environment , 打开ADE仿真环境
3、然后在ADE的菜单中 Analyses ,选择仿真类型,dc, ac, tran 等等
4、点菜单 Output 选择要查看或者保存的仿真结果
5、点 Simulation---Netlist and Run开始仿真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还是要找找资料看才行,要不然人家说步骤你也是看不懂

网友:
    新手也想学习仿真 提高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