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13添加不了8051的,出现unrecognised library type

楼主(2022-01-25):
AD 13添加不了8051的,出现unrecognised library type

网友:
重新安装下软件就好了

网友:
自己画一个试试

网友:
怎么解决呢,我用ad19,添加8051时,也出现了这样的的问题

网友:
最好截个图上来或者把工程文件放上来 可能是你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