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可以补板吗?

楼主(2022-01-25):
AD可以补pcb板吗,就是补一块黑色的区域?

楼主:
如何在没有黑色区域补齐,AD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选择一个闭合的区域(keep-out ),再用命令"DSD"

网友B:
    重新定义板子外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一个闭合的区域(keep-out ),再用命令"DSD"

那样会把原来的黑块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定义板子外形就可以了

    能不能象放置cutout一样放置黑色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会把原来的黑块取消

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你的意思是有两个封闭的区域对吗

网友:
    按键盘上1,变成板子规划模式,然后设计,调整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