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如何划板边?

楼主(2022-01-25):
    AD16如何划板边?

网友:
    可以先在CAD画完然后导入也可以直接画。具体步骤看下面两个链接各版本软件操作都差不多
CAD导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c6a9a5e11d95c2b643eac60.html
    直接画: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48f5924112562d80ff5f9ee.html
如果外框比较复杂建议用CAD,简单的画就直接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