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检测一般检测哪些项目?

楼主(2022-01-25):
PCB检测一般检测哪些项目?

网友:
光板的生产是否满足PCB制造的技术要求,包括线宽,间距,布线,布局,通孔,标记,波峰焊元件方向等。

网友:
检查实际元器件和焊盘之间的一致性

网友:
生成三维图形,检查空间元素是否相互干扰,元素布局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散热,是否有利于SMT回流焊吸热等。

网友:
自动生成生产线上工人的操作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