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分析

楼主(2022-01-25):
变压器次级无输出,请大神帮忙分析下电路选项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产品要求高的话,高频焊接是比较合适的,可以采用高频电路推动高功率输出进行有效焊接。

网友B:
是想实现固态继电器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要求高的话,高频焊接是比较合适的,可以采用高频电路推动高功率输出进行有效焊接。

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想实现固态继电器功能吗

上面电路是作为焊接电路用的,之前画了一个可控硅调节电压和电流电路(相当于电阻焊原理),但是实验效果并不理想。想在原有基础上改进一下,如上图所示,可控硅电路好像没触发,变压器输出端无输出。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有点卡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