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要用mos管?

楼主(2022-01-25):
既然三极管可以作为开关电源的开关,那么为什么还要用mos管?

网友:
MOS管比三极管最大的优点是所需的驱动功率小,用MOS管做电源驱动时,只需要一个驱动电压信号即可,就可以控制很大的电源电流了(几安培到几十安培),控制很方便,如果用三极管,需要几级推动电路,将控制电流逐步加大,也就是多级放大,常见的方式是达林顿电路,这样在设计电路时就很繁琐了,调试也费劲。

网友:
三极管(BJT)是电流控制器件,MOS是电压控制器件,三极管需要较大的控制电流,很多时候需要逐级放大,而MOS管的栅极电流极小,几乎可以忽略,再加上MOS管饱和导通时产生的压降比BJT饱和压降低,所以耗散功率小,效率也更高,所以一般的功率开关管会选择MOS管而不是BJT。

网友:
相对来说,三极管是最便宜的,mos管次之,IGBT就贵很多了。补充说明:实际的应用中大功率的三极管也是有的!最后,我想说,其实这些“开关”本无好坏之分,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