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地线的分类有哪些?

楼主(2022-01-25):
GND地线的分类有哪些?

网友:
模拟地AGND,数字地DGND,功率地PGND,电源地GND

网友:
模拟地线AGND,主要是用在模拟电路部分。

网友:
数字地线DGND主要是用于数字电路部分。

网友:
在大功率电路中,如电机驱动电路,电磁阀驱动电路等等,也是存在一个单独的参考地线,这个参考地线叫做功率地线PGND。

网友:
交流地线CGND

网友:
    补充一个大地PE

网友:
    模拟地,数字地,机壳地,大地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