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哪一个层上画代表挖孔或挖槽呢?

楼主(2022-01-25):
一般在哪一个层上画代表挖孔或挖槽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呀!

网友:
一般都在KEEPOUT层啊。

网友:
是禁止布线层吗?怎么各说各的?

网友:
板框层,allegro一般就是outline层,AD的话就是别的层

网友:
    机械1层做外形和开槽等定义,
keepout是禁止布线层(国内好多教程都当作外形层和开槽层),

网友:
    机械1层做是最合规范的,KEEPOUT层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