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中元件如何180度翻转

楼主(2022-01-25):
pads layout 中元件如何180度翻转,注意比如是元件是在顶层的,翻转后要在顶层。跟原理图中的的X对称或者Y对称一样。那位高人告诉下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怎么翻转啊,注意是单个元件翻转哦

网友:
    好像没这个功能把。

网友:
    选中元件,然后右键,在右键菜单中XY翻转的

网友:
    选中元件,然后右键,在右键菜中flip side,可以Y对称翻转,X对称没找到

网友:
    选择元件 ctrl+R可以旋转。

网友:
    反正我不知道这功能,但你可以将这个封装按自己要求更改后重命名,然后替换它!

网友:
    实在不行就在ECO那里把线删除了自己手动画。。。

网友:
    选中器件,ctrl+R旋转器件,每转一次是90度,连续两次就是180度。也可以设置45度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