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补强板中用到的绝缘材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2-01-25):
FPC补强板中用到的绝缘材料是什么材料?

网友:
FPC补强板中绝缘材料是无卤素FR-4环氧板。

网友:
无卤素FR-4环氧板由电子级玻璃纤维布浸以无卤环氧树脂热压成型,具有较高的的机械性能和介电性能,良好的耐热性及机械加工性,吸水率低不易变形。干态湿态电性能良好,阻燃等级可达UL94-VO,主要应用于电机电器设备中绝缘结构零部件,FPC补强板及碳膜板等

网友(2022-03-10):
FPC加强筋一般使用FR-4, 钢片,PI等,如果说绝缘材料的话,那应该就是FR-4和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