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朋友晓得ADC0832的电源供电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2-01-25):
ADC0832的中文资料上说5V电源电压供电,模拟电压输入范围为0~5V,但是我的设计由于功能需求要在野外放置工作,我采用的是电池供电方式,3个1.2V充电电池一个1.5V干电池混搭,组成一个5.1V的电源,请问这样会不会令ADC0832烧掉。或者有没有大佬有ADC0832的英文手册,求指点。

网友:
我不建议将不同的电池混合在一起以达到选择电压。 达到所需电压的正确方法是使用DC-DC转换器或LDO转换或调节来自外部DC电源(例如电池组)的电压。

网友:
找到ADC0832的英文手册,ADC0832的标准电源电压是5V,但不是必须用5V电源供电。它的供电范围在4.5V~6.3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