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此电路加了防反接二极管为什么还能短路?

楼主(2022-01-25):
在D级加了个二极管,为什么VIN反接的时候,还是能短路拉满5A电流呢?断开D极就不会短路,说明反接的时候电流只能从D极形成回路,没有其他反接回路。

网友:
D1 1N4007软击穿或已损坏

网友:
电流一大就可能被击穿了

网友:
应该要并联吧。

网友:
只能判断把D断开,VIN没有回路,不会短路,其他的无法判断,图不全!

网友:
vin是几伏

网友:
击穿了呗,查一下ds看看耐压值是不是低了。

网友:
1N4007额定允许通过1A,你看你设计的电流是不是大于1A,如果是已经把二级管击穿了,失去保护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