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09怎样修改板子外形(圆形)?

楼主(2022-01-25):
    altium  Designer  Winter09怎样修改板子外形(圆形)?% n. E1 d1 l3 u. k

网友:
    直接重新定义板外形就可以。

网友:
    可以在机械层画出板外形边框,然后按照该机械层生成板外形即可。需要注意的是边框必须严格闭合。

网友:
    1,在PCB界面画圆形,然后利用圆形生成板外形  2CAD软件中画好形状,存成DXF文件,导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