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信号?什么是复合信号?

楼主(2022-01-25):
什么是射频信号?什么是复合信号?

网友:
射频信号就是高频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电磁波.可以向空间辐射.视频信号就是图像信号.中频信号是高频信号经过变频而获得的一种信号.为了使放大器的稳定的工作和减小干扰.一般的接收机都要将高频信号变为

网友:
射频信号是指工作频率在30M到3G的信号。这个信号是几代的数字或者模拟信号通过载波调制后,达到射频频率的。这个名称主要偏重的是在强调工作的频段在射频。
符合信号是指,已调信号,可能是射频信号,也可能是微波信号,当然也可能只是进行过编码或者加密的高频信号或者甚高频信号。这个名称强调的是载波的共用。

网友:
想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