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会烧坏

楼主(2022-01-25):
前几天在掏宝里买了一个500v 额定电流20A的mos管 测试了一下 接在一个小灯泡上测试就可以 但是功率换成1000w的大灯泡就直接击穿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GS间加了一棵3k的电阻啊 是还没触发旧直接通了

网友:
(1)漏极附近耗尽层的雪崩击穿(2)漏源极间的穿通击穿·有些MOS管中,其沟道长度较短,不断增加VDS会使漏区的耗尽层一直扩展到源区,使沟道长度为零,即产生漏源间的穿通,穿通后,源区中的多数载流子,将直接受耗尽层电场的吸引,到达漏区,产生大的ID

网友:
楼上说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