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I/O口功能弱

楼主(2022-01-25):
DSP I/O口功能弱,控制功能弱 怎么理解?

网友:
DSP可以通过数据/地址线外扩各类芯片,比如你要实现IO功能,输入可采用74XX245来实现读取,给245的EN端加一个片选(可以用CPLD给出,最简单的可以用高位地址线),输出可以用74XX373或374等实现。这个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多了解一下LocalBus方面的基本知识即可。

网友:
简单的说,嵌入式是嵌入式系统的简称,所谓嵌入式系统是指嵌入到应用对象中的专用计算机系统。这里的对象就是指产品,比如日常使用的冰箱、空调、洗衣机,或者手机、游戏机等。这些产品中都有计算机系统,这类计算机系统就是嵌入式计算机系统。至于单片机、ARM、FPGA、DSP等都是实现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平台。根据对象体系的功能复杂性和计算处理复杂性,提供的不同选择。对于简单的家电控制嵌入式系统,采用简单的8位单片机就足够了,价廉物美,对于手机和游戏机等,就必须采用32位的ARM和DSP等芯片了。FPGA是一种更偏向硬件的实现方式。

网友:
输出的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