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是如何工作的?引脚都是怎么用的?

楼主(2022-01-25):
    8051单片机是如何工作的?引脚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
    ea引脚高电平使用芯片里的flash;
    ea引脚低电平使用外部扩展的flash;
8051芯片的flash不怎么配置,常用是就是是否加密

网友:
    ALE:地址锁存有效信号。
51单片机设计数据总线与低8位地址总线合用P0口,因此在扩展外部三总线时为了分清哪是数据,哪是地址,CPU通过ALE引脚来发出信号,当发地址稳定后发出一个ALE 信号,这个信号一般通过锁存器(比如74LS373)接收,并把P0口的地址信号保存到锁存器中。

网友:
      单片机的40个引脚大致可分为4类:电源、时钟、控制和I/O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