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参中的插损(S21)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呢?

楼主(2022-01-25):
请教一下大家,S参中的插损(S21)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呢?那-10DB跟-20DB,那个大呢?

网友A:
    越小越好  -10dB

楼主:
    S21插损里,-10DB比-20DB要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小越好  -10dB

    S21插损里,-10DB比-20DB要好吗?

网友:
    越小越好,有的是用正数表示,有的用负数表示,你就看哪个数据更接近0,哪个就更小

网友:
    dB = 20*log Vout/Vin
理論上你應該不希望你的Vin -Vout 衰減很多吧?

    反之 S11 你不希望Vout 全反射吧?

网友:
    S21 inter loss 肯定是越小越好!越小表示信号经过trace 损耗越小!

网友B:
    昨天看成回损了,插损,越小越好-10dB比-20dB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看成回损了,插损,越小越好-10dB比-20dB好

感谢!